楼主(2023-03-07):
为什么全都用复位按钮,几乎没见过用自锁按钮?
——
2023.3.8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你不怕电网停电,设备来电后自动转动运行吗?会出大事的。

网友B:
急停按钮不是吗?

网友C:
个人觉得

1.万能断路器上的停止按钮用的是常开(只代表个人所见到的),闭合后接通脱扣电磁铁让断路器分闸,如果忘记复位,合闸都合不上。

2.那种自锁的头是突出来,容易被误碰到。

3.也用不上,配电柜停电都是要验电,断开隔离刀闸的。

网友D:
害怕停电后的再来电。

网友E:
不是没有,看使用环境和要求

网友F:
断电即完全状态!

网友G:
为了安全考虑,万一突然来电,设备会启动。

网友H:
这是一种保护,失压保护。

网友I:
基本不会用自锁的,相当于主电路用的NC,这个危险系数太大了

网友J:
自锁按钮可以用的啊,程序可以设置停电再上电不启动的

网友K:
染整食品行业重工设备了解一下,有执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