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7):
一台汇川75KW变频器,配永磁空压机,客户去年冬天,反映不能启动,
第一次到现场,变频器面板闪烁,电源无法正常启动,拆回家后,见电源部分,有1000微法的电容,顶部开裂,心中窃喜,换电容后,果然,一切正常,交用户使用。
第二次,大约两个月以后,用户反映,相同问题,拆回家后,换了所有的电解电容,当时又正常,
第三次,用户反映又不行了,也是相同故障现象,补焊了一下,又正常了。
后来发现,如果开机后,不关机,能正常工作,只要一关机,第二天,又是启动不了,
有两家工厂,用相同的变频器,出现相同的毛病。
应该是通病,有搞汇川维修的朋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通电时间长一点能够启动吗  感觉还是电容问题啊

网友B:
能复现吗?能的话,就启动相关器件换呗

网友C:
不能启动时用热吹风机吹这块板子,使其温度上升。时间大致上四五分钟,如恢复正常就是你的电容有问题,不正常查其他。

楼主:
换了所有的电解电容,不需要怀疑电容了,
应该是这种机器的通病,哪位有遇见过这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D:
有故障的时候测量相关电压,不是直接换配件。 不能启动是最佳检修时机。

楼主:
拆回板子回家,上电,又是能正常启动!!!装回机器上,当时能启动,只要不关机,能连续工作,关机后,第二天,又启动不了

网友E:
这故障现象怎么这么熟悉,不过不是变频器,是设备。设备的电池问题造成

网友F:
这么一块驱动板是多少钱,修两次划算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整机测测输出电压波形吧

网友G:
偶尔能启动?

网友H:
估计换的新电容不咋滴?换新的是坏的,让你更难!

楼主:
哪位是汇川变频器的售后维修人员,联系我一下,想买块新的板子

网友I:
回复 楼主:
看这一套板子应该是MD500E同步空压机机用的,我是汇川联保中心的,这板子是不好修。

网友J:
可以报废了

网友K:
楼主已经打算采购新板子了

网友L:
逐个检查电解电容,最好用电解电容ESR测试仪测量

网友M:
面板闪烁不能启动是啥意思?限流?我分享一个空压机案例,客户反应每天早上第一次启动空压机,绝对报过载,多启动几次就正常,一天都正常,第二天又重复!现场看正常工作电流什么的都正常,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才搞明白他们下班都是直接关断路器,导致润滑油停机未排干净,下次启动压缩机负载增大!现在正常按面板停机就正常了!
我看你换的电容好像红宝石吧,再怎么样也不可能3个月就废了!你没观察过运行电流?互感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G:
电源故障上电一直88888闪烁

楼主:
K经过多次观察,发现这板子的启动电阻是两路多个470K电阻串联,其阻值,远远高于我们以前生产的板子,我试着在上面并联几个620K的电阻,试了几天,有点效果,待我反复试验几次,再告诉大家原因。我就不信,搞了18年的变频器,会卡在这里。

网友K:
加油楼主,相信你可以的

网友G:
类似的开关电源故障

网友N:
你这还是开关电源起振有问题,也遇到过一些类似稀奇古怪的情况,不是这个板所以不好给意见。下面试正常,到现场就反反复复,偶尔出现

网友G:
和这个板子类似

网友O:
这板子前段时间我修过一次类似问题,5V取样的16V1000微法电容鼓包,换成25V1000微法,电源不起振,查了一圈没查到问题,还把电容换成16V1000微法的就正常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O:
此类故障以前也遇到过一次,一直是怀疑电容ESR问题。当时没有同规格电容最后直接换了个低容量的贴片钽电容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Q:
我经常玩维修这种板子.不过这样的问题碰到两块.5v电容一定要换和原装规格一样.我有一块放一段时间就会这样闪烁.后面把反馈光耦和431更换.一直没有出现了.但我还没空没有整机测试.你可以换了尝试一下

网友Q:
回复 网友O:
这种汇川比较讲究这个.之前我也是换容量大耐压一样的.查了好久才知道是电容换的不行.之后一直都是换原规格

楼主:
我们做了18年的变频器,用的电解电容,是红宝石,都是一级代理商拿的,都是大批量的,从来没有出过问题,绝对不存在电容问题

网友Q:
回复 楼主:
有没有换反馈光耦和431?

楼主:
并联电阻后,有点改善,准备下次,再并联几个电阻试试,也换光耦和431试试,欢迎交流

网友Q:
引用 楼主:
并联电阻后,有点改善,准备下次,再并联几个电阻试试,也换光耦和431试试,欢迎交流

应该换光耦和431就可以了,期待成果!

楼主:
楼上是哪里的,有实战经验,加个朋友,互通交流一下

网友Q:
回复 楼主:
我接处变频器也不久,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v:wyt5467464

网友R:
一些开关电源故障,不要试图会一定找出坏件来,如本例,已经确定电容没有问题。
重点在于发现和常规电路不同的地方,如多只470k电阻串联的启动电路,总阻值大于800k可认为偏大,换为500k左右(使之恢复常值)。电源芯片供电回路中,有否串联几十欧至百欧级电阻,若有,先短接试验,看电源能否恢复正常工作?
另外,显示8888,是否确定是电源的问题(比如出现间歇振荡现象),或是其它方面的问题(面板、主板通讯不良)?

网友S:
我遇到过修了三次才搞定。

网友Q:
回复 网友S:
能分享一下维修过程不?大家互相学习学习

网友G(2023-04-08):
修好了么?

网友T(2023-05-11):
回复 楼主:
发过来帮你搞定。专业维修汇川产品。

网友U:
直接代换那个5只脚贴片431,我用的直插式431代换的,

网友T(2023-07-13):
换电容能修好的话,那你找我干嘛?汇川板件搞不定找我给你弄312272858@qq.com

网友V:
这个汇川的注意前面有一个LM2903的电路,这边有问题的话,会直接影响开关电源部分不起振。

网友W(2023-08-21):
2023,8,21大师们你们好啊

网友X(2023-11-01):
可以把自供电电阻调小试试

网友V:
应该查下前面的LM2903电路,他会引起电源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