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8):
水环真空泵,不是一直噪音很大,大部分时候很正常。但是就是会时不时,突然噪音变得很大很大。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排除吸入口液体突然变多现象,因为水环式加入少部分水是为了密封用,如果水多的话就产生液击现象,因为水不能压缩,空气能压缩。另外,可以解体检修一下,看看中间转子二边会不会与泵壳发生碰擦(轴向串动),轴承是否完好。

网友B:
大概就是吸气口进液、叶轮碰擦配气板、工况达到极限、泵轴轴承问题这几种情况

网友C:
水环真空泵密封不良或者水环真空泵进出口管道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