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8):
我在用一款国产的PLC 走modbus串口连接三菱触摸屏怎么都连不上,有大牛知道接线是按照上面的方式么,PLC这边就A+B-两根线,触摸屏这边的接线是1和6吗,看不是很懂,接了也通讯不上,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的,十分感谢

网友A:
线应该是这样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下午好,这么接了以后能和我的从站通讯上了,但是触摸屏总是会报通讯出错,点位已经打通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看设置有没有问题,两边是不是一样的。

三菱这种屏我没用过,具体怎样我不清楚。

网友B:
GS2107-WTBD-N是支持 MODBUS的,不带N的老款不知道是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