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08):
以下为E103-W10作为 softAP实现 UDP串口服务器无线数据透传的举例,E103-W10作为 station 可同理实现透传。

1.透传
默认仅在TCP client单连接或UDP传输模式时,支持透传。

1.1.TCP Client 单连接透传
1.配置WiFi模式

使用指令AT+CWMODE=3//SoftAP+Station mode,如图表11所示。

1lora无线透传模块

图表11 设置Wi-Fi模式

2.连接到路由器

E103-W10连接至WiFi名称为"E880-IR01",密码为"JSZXE880"的路由器,根据您的路由器名称和密码替换即可。如图表12所示。

2lora网关串口服务器

图表12 连接到指定路由器

3.PC与E103-W10连接同一路由器,如图表13所示。

3 WiFi蓝牙模块

图表13 PC连接到路由器

4.在PC端使用网络调试工具,建立一个TCP服务器。

5.查看PC端WiFi IP地址

假设PC IP地址为192.168.1.156,端口为8080。创建一个IP地址为192.168.1.156,端口为8080的TCP服务器。如图表14所示。

4无限串口服务器

图表14 PC创建服务器步骤1

最后,启动服务器,如图表15所示。

5lora无线网关技术

图表15 PC创建服务器步骤2

6.E103-W10作为TCP Client连接到上述服务器

AT+CIPSTART="TCP","192.168.1.156",8080 //协议,服务器IP地址和端口号

发送指令如图表16所示。

6串口服务器

图表16 建立TCP连接

同时“TCP&UDP测试工具”弹出连接窗口,如图表17所示。

7无线传输电台模块

图表17 TCP连接建立成功

至此,E103-W10已与PC端成功成功建立TCP连接。

7.使能透传模式,指令为AT+CIPMODE=1,如图表18所示。

8lora无线通信传输模块

图表18 使能透传模式

8.E103-W10向TCP服务器发送数据

进入透传状态,发送指令AT+CIPSEND,如图表19所示。

9串口服务器

图表19 进入透传模式

发送数据,如图表110所示。

10lora无线数传电台

图表110 开始透明传输

9.退出发送数据

首先发送“+++”,不带“发送新行”。

再发送测试指令AT,确认是否退出透传状态。

10.退出透传模式,发送AT+CIPMODE=0。

11.断开TCP 连接,发送AT+CIPCLOSE。

同时,“TCP&UDP测试工具”连接窗口消失。

1.2.UDP透传
以下为E103-W10作为 softAP实现 UDP 透传的举例,E103-W10作为 station 可同理实现透传。

1.配置WiFi模式

使用指令AT+CWMODE=3//SoftAP+Station mode。

2.配置E103-W10 SoftAP,发送至AT+CWSAP="E103-W10","12345678",5,3。3.PC连入E103-W10 SoftAP。

4.查询E103-W10的IP地址,发送指令AT+CIFSR。

5.在PC 端使用网络调试工具,建立一个UDP 传输。

PC 创建的UDP连接的IP地址为上一步查询的"192.168.4.1",端口号设为2233。

6.E103-W10与PC对应端口建立固定对端的UDP 传输

发送指令AT+CIPSTART="UDP","192.168.4.2",1001,2233,0。

7.使能透传模式

AT+CIPMODE=1

8.E103-W10向远端发送数据

AT+CIPSEND

9.退出发送数据

10.退出透传模式

AT+CIPMODE=0

11.断开 TCP 连接

AT+CIP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