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U盘坏了吗?

楼主(2023-03-08):
拆电脑上一天。就这样了。是U盘坏了吗?谢谢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B:
不一定坏,拿到其他电脑试试

网友C:
我也有二个U盘 自己电脑不能用 同事电脑可以用

网友D:
别的电脑上试下;也不行那真的坏了;

网友E:
关机重启电脑,插到别的电脑试一试。

网友F:
直接扔了,重新买一个算了!

楼主:
插在别的电脑上也是不识别,有的是没反应。估计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二个U盘 自己电脑不能用 同事电脑可以用
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插到有的个别电脑上不识别,但是大部分都能识别到

网友G:
如果用橡皮擦擦擦USB的插口金属,或者用细砂纸擦擦插口内的四条接触端子,如果还是不行,那真的应该扔掉了。

网友H:
先到别的电脑上确定一下是不是U盘坏了,不是的话检查电脑上的USB插口里面是不是有异物,擦一擦;台式机的话还可以打开看看是不是里面有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