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04-650-7 怎样不给电容通电,单板运行?

楼主(2023-03-08):
最近公司有台ACS880 传动模块,修好电源板后想单独给电试驱动输出,但不给直流母线电压会禁止运行,不知道这个母线电压检测是在那里?是怎样采样的?想问问老师。这个直流母线电压检测是否可以屏蔽掉或,或单独给个电压到检测口,但不知道这个检测点在那里?

网友A:
ZINT板,X5端子母线电压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是不是外加个560V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接入560V报欠压,输入缺相,三相输入检测是不是边上的X4 直流母线要达到最底一挡三相525V,直流750V才能正常?

网友A:
回复 楼主:
31.21参数取消输入缺相,电压再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没有31.21这个参数?能否上个直流750V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这个参数说明书为什么官网没有的?
只有下载到一份没有参数表的说明书

楼主:
可以测试了,我的菜单里没有31.21,功能不用屏蔽,就可以有输出,感谢各位的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