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23-03-09):
GX WORKS2编程软件打开后有些图标是重叠的,调整软件的属性设置不能解决,除非调整window系统的缩放 调到100%(原来是125%)就可以显示没问题,但是缩放到100%电脑界面和字太小了,有没有办法在不调整缩放,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A:
GX WORKS2的系统菜单的字体好像是不能调整的
【方案】
全方位M12电源组合 | 分布式电源的高效解决方案

网友B:
如果是Win10或以上系统,可以考虑:
更改其中的设置。
【方案】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助力打造奥运标准滑冰场地

网友C(2023-12-16):
不光GX-WORK2,其它厂家的软件也有这种问题。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在往复裁板锯上整合应用

网友D:
换个大一点的屏幕
敏问找算丁亏楼累
敏问找算哭哲累嘿
敏问够算恐哈做累揍忍没催妹

【方案】
台达AH500中型PLC的Ether Link应用

网友E(2024-04-10):
调124%就可以了
【方案】
想学自动化?台达最新教材带你快速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