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扭矩设定

楼主(2023-03-09):
台达c200变频器扭矩模式, 扭矩是怎么设定的

楼主:
第一次用扭矩模式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参数设置
11-27 最大转矩命令 0~500% 出厂默认 100%电机额定转矩
11-33 转矩命令来源  出厂默认 0 PU面板控制-即11-34控制
11-34 转矩命令 -100.0~100%

网友B:
需要给定扭矩还有速度吧

自己看手册吧,应该很明白

网友C:
扭矩控制用太大变频效果不是很理想,调试有点烦。在使用这个功能前必须要进行变频器对电机的自学习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