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模块kv—H40s亮红灯

楼主(2023-03-09):
各位前辈,今晚车间设备维修碰到一个基恩士pLc传感器24vDc电源短路烧保险的故障,排除故障点换保险上电就出现下图的状况,断电重启也无法排除,恳请前辈们支个招!!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今晚车间设备维修碰到一个基恩士pLc传感器24vDc电源短路烧保险的故障,排除故障点换保险上电就出现下图的状况,断电重启也无法排除,恳请前辈们支个招!!
补充一点,还有一个cpu w129一直在闪烁,因为是拍照所以没拍下来,明早上班再上传。

网友A:
H40S是4 轴定位模块,检查下这个上面的+24V电源正不正常;

网友B:
知道报警代码,直接查手册就OK了!

网友A:
3146其实就是代码,CPU给了强停信号;

楼主:
一并谢谢并回复各位前辈:今早上继续检修。昨晚有个上料工位的初始位置搞错,因为对机器不熟,开机人员也不知道。纠正错误后,这个工位动作正常,回原点也可以,昨晚料仓上下不受控今天也正常了,但为什么料仓初始位置不对会导致pLc报警,这个还是想不通?

网友A:
这个要调出对应的程序来分析,比如你程序设定的检测到工位不正常就给出强制停止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