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485

楼主(2023-03-10):
网上买的USB转485线,怎么和台达dvp接,两组并一起么?

网友A:
不是A到B,B到C 么

网友B:
把你买的转接线485端和PLC的485接线端拍照上来看看

网友C:
台达只有圆口能编程吧,默认是232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达只有圆口能编程吧,默认是232的
不同的系列配置不一样的,很多系列都配RS485的,下载程序一般用的圆口;

网友E:
485应该是端子的。
正负对应接 并起来。

网友F:
你要先确认USB转485线的接口类型是是不是与你的计算机USB接口类型相同。如果相同,可以将USB转485线插入计算机的USB接口。

在将USB转485线的485接口连接到台达DVP控制器的RS485接口上。需要使用一根RS485串行通信电缆,连接到DVP控制器的RS485接口上。

然后在计算机上安装适当的驱动程序和串行通信软件,通过USB转485线与DVP控制器进行通信。可以从USB转485线的制造商或台达DVP控制器的官方网站上下载相应的驱动程序和软件。

最后,通过串行通信软件发送和接收数据来与DVP控制器进行通信。如果需要将两个或多个RS485设备连接到同一条电缆上,使用485总线拓扑结构,并在每个设备之间使用适当的终端电阻来确保通信稳定。

楼主:
台达的经典吧

网友B:
T/R+(A+)接D+
T/R-(B-)接D-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接D+
T/R-(B-)接D-
不用两两并在一起,然后一对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接D+
T/R-(B-)接D-
不用两两并在一起,然后一对输出?

如果是422的那就要两两并在一起,因为422是4线制的,485是2线制的。

要你把转接线485端拍照传上来,不知你是不是怕泄密又不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接D+
T/R-(B-)接D-
不用两两并在一起,然后一对输出?

如果是422的那就要两两并在一起,因为422是4线制的,485是2线制的。

要你把转接线485端拍照传上来,不知你是不是怕泄密又不传上来
只是这个plc和买的数据线互联一下,没有任何机密,只是忘了拍照而已。

网友G:
D+ D-接下就可以了 可以用485上下载程序 感觉比232还快一些 也稳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接D+
T/R-(B-)接D-
您帮忙看一下,为什么连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接D+
T/R-(B-)接D-
您帮忙看一下,为什么连不上

连不上的原因有很多,你首先的判断USB转485线是好的,PLC的通讯口也是好的

楼主(2023-04-09):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A+)接D+
T/R-(B-)接D-
您帮忙看一下,为什么连不上

连不上的原因有很多,你首先的判断USB转485线是好的,PLC的通讯口也是好的
连上了,还需要设置ethernet或者USB那个,fx3u比这个清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