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0):
台达PLC是ES2系列,控制台达伺服ASDA-B2系列。电子齿轮比默认16/10,电机一圈脉冲10W。
这个伺服电机控制了一台摇摆布料机。有减速机,减速比70。即电机转70圈,减速机转1圈。
减速机转1圈,摇摆布料行进一个来回。摇摆布料给一个匀速传动的传送带布料。
因为电机匀速运动的时候,摇摆布料在皮带上洒出了一个正弦曲线样子的料带,不匀。
现在想让摇摆布料按照正弦加减速移动,让传送带上的料变匀。

问题是怎么搞?

我的思路是先不考虑发送脉冲的频率超没超硬件限制,也不考虑减速比,假设10W脉冲,摇摆布料一个来回。
那这个正弦曲线的圆周长是10W,振幅是半径=10W/3.14/2=15924。不知道对不对。
我想把一个圆周分成40份,半个圆周20份,每份9度,得出来一个表。
台达有个DPLSY指令。按照S1脉冲输出频率 执行 S2脉冲输出数目。
这个时候,我的S2脉冲输出数目应该是表里的Y值,还是增量值,还是其他的值?如果是Y值,所有的脉冲发完是202334个,两圈多。如果是增量值,大概三分之一圈。
到这里,数学知识就不够用了。还有个S1频率值。我是假设一圈周期为10秒,分成40份,每份0.25秒。用每份的脉冲数除以每份的时间算了一个频率。再把一一对应的频率和脉冲数导入DPLSY指令里。但是,伺服监测完以后,脉冲数不够20W个,转不了两圈。
鼓捣3天了,无论是公式还是程序都没搞明白哪里出问题了。

各位大佬有没有搞过的?或者能不能给个思路?

网友A:
个人觉得脉冲总数与总的时间应该是一定的,只是在不同的数量段给出不同的频率

假设总共10W个脉冲,分成10段,0-10000的频率是1000,10000-20000是2000,

具体多少段,多少频率,应该要根据实际摆出来的布料匀不匀来调整

这个方法比较适合中途可以停顿的,就是10W个脉冲发完后,电机能停,因为PLSY指令发完脉冲就停了。

如果是中途不能停的话,那就用模拟量,配合时间做一条输出线出来,然后不停循环就可以了。

最后,我认为这没什么好计算的,最终是靠布料效果来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个好思路,我有点钻牛角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