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0):
哪位大师有这个电磁吸盘控制板的电路图,或者维修资料?

楼主:
C相无输出

网友A:
对比一下其他几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对比检查、测量,无问题

网友B:
看照片左边像整流桥的件过热过。这种板子都是自制的,只能找专业维修修或者自己跑电路。

网友C:
从后级向前推  我看先从那个继电器开始查

网友D(2023-05-15):
看看能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