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0):
这四种协议区别是什么?分别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使用是最优解?

网友A:
CC—Link IE Field Basic 是百兆以太网,经济型的网络,在单机设备上体现的非常好。例:FX5U、IQ-L、RPLC等PLC CPU本体的网口都支持,这样就可以挂IO、变频器、伺服等,这样就不用特殊的模块。

CC-Link IE TSN 是工业级的5G,TSN网络是未来的主流,CC-Link协会最先将TSN加入到工业控制领域,TSN就可以实时的传输视频等大数据信息,同时自身把信息带有时间戳,可以自动判断信息的优先级,把信息排序,着急的优先发出。 在IOT时代,CC-Link IE TSN 网络可以实时大数据、大容量的数据传输,把传感器层、设备层、信息层、控制层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实时的控制,同时在TSN网络下,可以在一个链路层支持多种协议,比如您说的Ethercat 、PN、EI等协议,多种协议都可以实时的传输。

网友B:
CC-Link IE,EtherCat,PROFIENT是工业以太网的几种,背后是三菱  倍福  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