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8102iE,支持将PLC数据通过U盘按照一定格式导出来吗

楼主(2023-03-11):
想将配方数据(存在PLC里面的),通过U盘导出来,就是三菱PLC的R区这些数据,可以实现吗,麻不麻烦。

网友A:
弄个数据采样,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是这个“资料取样”吗,是不是我程序中M2000为ON后,就自动将D2100~D2106这7个字存起来?是存到触摸屏的哪个地址了呀。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在触摸屏里面保存的是一个文件

不知道你的触摸屏能不能插U盘,如果可以的话,插入U盘,然后资料取样这里选择保存到U盘,U盘插入电脑后能用EXCEL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就是想这样做,触摸屏是支持插U盘的。资料取样数据也可以选择存在U盘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试一下,我以前用MT6070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