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PLC编程的问题

楼主(2023-03-11):
请问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我用欧姆龙PLC编程软件进行编辑程序,如图编辑了一个简单程序,点击编译后会弹出第二幅照片的错误提示,内存区无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新建一个工程文件时需要设置一些东西,自己也搞不清错在哪里,恳请哪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不用到编译阶段就提示你出错了
这个区域的“继电器”不需要你"画蛇添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老师!
还没有看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B:
你先看看书,或者看看人家的程序,看看没问题的程序是怎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编的是一个点动电路,一个常开触点,后面带一个线圈,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老师!
还没有看明白您的意思
重点看最右列

网友C:
不要I Q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师们的帮助!已经解决了,是我画蛇添足了,不需要额外添加I和Q字母,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编的是一个点动电路,一个常开触点,后面带一个线圈,有问题吗?
我没有说你编的有问题,你找一个人家写的程序看看,看看人家写的和你写的有什么不同,你照猫画虎的搞一下,再静心体会一下,不用浮躁!

网友D:
基本的知识点都不看,上来就编程, 服了!  你开个三菱的软件是不是也I0.0   Q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编的是一个点动电路,一个常开触点,后面带一个线圈,有问题吗?
我没有说你编的有问题,你找一个人家写的程序看看,看看人家写的和你写的有什么不同,你照猫画虎的搞一下,再静心体会一下,不用浮躁!
看别人成型的程序真弄不明白为啥错,除非看到成型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基本的知识点都不看,上来就编程, 服了!  你开个三菱的软件是不是也I0.0   Q0.0
楼主可能就是仿三菱等编程方式写的 I: Q:
欧姆龙早期的PLC梯形图都没有I/Q
看通道就清楚是in/out

网友E:
直接输入0.00、0.01、0.02、100.00、100.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是这样。感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