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1):
一直给输出,会不好吧,咨询一下

网友A:
电磁阀?本来是长期工作的 通电没影响 主要看工艺

网友B:
不好,会发烫严重,很容易引发火灾~~

网友C:
感觉一般情况是可以的,也可以考虑常态和工作状态可以优化一下,

网友D:
有啥好不好的,质量OK就没问题。

网友E:
没问题,如果你的动作是需要就可以

网友F:
这个无需担心的

网友G:
那些中封型电磁阀我都是通电多少秒断开,间隔一分钟再通电一次

网友H:
实际使用由于长时间通电出问题,说明选型出了问题
彻底解决就重新设计

网友I:
一般还是不要长期通电使用!

网友J:
既然一直是要求给电的,考虑下工艺是不敢hi给错条件了······

网友K:
单控阀就得一直给电才行,双控可以不用一直给。

网友L:
有铁心没事。如果没有铁心,线圈发热会烧焦。

网友M:
如果标了100%就没事。

网友N:
全铜线没问题!!!电磁阀不是24小时工作制吗?

网友O:
如果你非常在意,可以将原有的阀由常开式换成常闭式,同时还需将原来的电路由通电工作,改成断电工作。

网友P:
改一下双控的电磁阀,或者三通中封、三通中压。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双控一直给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L:
有铁心没事。如果没有铁心,线圈发热会烧焦。
24V的试过就单线圈通一天电没事(线圈中间空的),那是我给螺丝刀上磁用的,忘记关了,第二天来发现还通电状态。

网友R:
大品牌正品就没事,假货不好说,目前市场上假货太多

网友S(2023-04-15):
气管交换一下顺序不就好了。电磁阀的通断 也就交换顺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