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q系列的通讯问题

楼主(2023-03-12):
我要将一个机台的开关量信号传给另一个机台,已经有模板给我了。我想知道另一台机的这些点位有没有给占用应该怎么查,就比如我想查查W3A5.0有没有其他地方使用,那我是不是直接在软原件使用列表里查就好了?

网友A:
在软原件使用列表里查就可以了,就可以看到用了多少次了,还有就是交叉引用(ctrl+E)里查找用在那些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像我图里那样连续的点位,我直接bmov可以吗?还有,开关量的一定要用W0.0这种形式来写吗?直接W0传送不行吗?因为我看其他的也是这样写

网友B:
这个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最好多看下手册 CPU简单通迅这块。

网友C(2023-12-16):
如果有对方机台程序,可以看软元件是否占用,如果没有对方程序,就得一个一个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