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有关问题

楼主(2023-03-12):
在实际应用中 ,什么工程不需要微分时间?什么工程不需要积分时间?什么工程二者都要?

网友A:
关键是看被控对象的容量和时滞,通常气体压力,液位可以不用I或D作用。液体压力,流量要用I作用,而温度,成分,蒸汽压力需要用ID作用。

网友B:
偶对没参照的都是先atpid,然后根据效果微调一下

网友C:
控制对象对输入量变化慢,就需要D,比如加热,I用来消除稳态误差,先不设置I如果发现输出量稳定时,控制量也稳定了但是和目标量有偏差时就可以加个积分试试

网友D:
只要要求响应的速度不需要太快,抗干扰能力弱一些也无所谓,微分就可以不用。要求响应快,抗干扰迅速,就需要合适的微分作用。微分要和积分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