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拍照

楼主(2023-03-13):
信捷xc系列plc怎么接 工业相机的光耦隔离输入和I/O地两根线 触发相机拍照

网友A:
在信捷XC系列PLC中,光耦隔离输入通常使用PNP或NPN型的数字输入接口。要触发相机拍照,需要将光耦隔离输入与相机的触发信号线连接起来。

先确保PLC和相机之间的电源已关闭。

将光耦隔离输入和相机的触发信号线分别连接到PLC的数字输入端口和相机的触发输入端口。

确认PLC和相机之间的I/O地连接。I/O地线应该是连接到PLC和相机的共同地线。确保这两个设备之间没有电气隔离。

启动PLC和相机,然后在PLC程序中编写相应的逻辑,便于需要时触发相机拍照。

网友B:
把你相机的I/O接线图传上来

网友C:
能用软件控制的  我尽量不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个图  2是光耦隔离输入  5是i/o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是个新手  还是不太明白  卖相机的说只有光偶隔离线跟i/o地这两根线需要接一下  光耦隔离线要接在plc的哪部分 i/o地线接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图  2是光耦隔离输入  5是i/o地线

图没有传上来。

不知你这个相机的光耦是自带电源的,还是需要外接电源

如果是自带的,只需要把2与5短接就可以了,那就2接PLC的Y点,5接该Y点对应的COM端

如果要外接电源那就要把电源串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1和6是已经接好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这个图PLC用的是Y0.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相机软件里面不用调什么吧  试了下  还是不行  是不是相机的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右下角2线是给相机供电?
Y0有输出?
应该要设置~具体看相机手册

网友B:
回复 楼主:
相机我没有用过,具体怎样设置不清楚。

你可以把相机的型号发上来,也许有人知道的。

还有线接了后,Y0也要接通才行(或者用条线把COM0与Y0短接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图PLC用的是Y0.

XC继电器输出的可以这样接,晶体管输出的也能这样吗?是否不可以电源接COM吧?

网友E:
电源正极不能接COM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相机手册了  就是换成硬件触发模式  接上线Y0有输出 灯也亮了  但是没有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相机的电源是已经接好的   2线是光耦隔离线  Y0有动作 但是相机没有反应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集体管的确实不能这样接,谢谢提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相机手册了  就是换成硬件触发模式  接上线Y0有输出 灯也亮了  但是没有动作

你的PLC是晶体管输出还是继电器输出的,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就如14楼所说,我的图是不正确的

24V接2号端,OV接COM0,Y0接5号端。

你也可以直接短接起来,最好万用表量一下2与5之间有没有24V电压,

如果有24V,那就能确定接线这块没有问题了。

网友D:
如果PLC是晶体管的,看一下PLC的电路,相信你能正确接线

直接在2-5接DV24V,看相机啥反应

你说的相机没反应,它有快门声还是有曝光过?

网友F:
相机有专门的软件,外部触发啪照也只能在软件里看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是NPN  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是NPN  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下降沿触发 我直接触发y0动作不行

网友G:
你先抛开PLC,用24V电源直接触发相机试试,看相机有反应没。
有反应,查PLC的问题。
没有反应,查相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  谢谢

网友H:
各位大佬,接个继电器是不是就简单了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还没有试过  有时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