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蓝牙模块串囗通讯(20230314)

楼主(2023-03-13):
蓝牙模块hc05跟串口助手怎么通讯不了,波特率384000、9600、115200都试了,也进入了AT模式,不行,请教大家一下,谢谢

网友A:
第一图看不清.
at你还是用终端软件,能收到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蓝牙容易掉线,距离短,不如用433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才开始学

网友C:
汇承HC-05在AT模式的时候波特率默认是38400吧?!
然后回车换行符的话,你输入完AT直接敲击一下回车键,这样你发出的就有回车和换行符的。

网友C:
模块要先打到AT模式,这样发AT指令,模块才会有反应,还有AT模式的波特率应该默认是38400
AT模式设置好通信参数、主从角色后,再打到BT模式就可以进入到数据透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蓝牙容易掉线,距离短,不如用433
我用的蓝牙都还好,距离是短,433丢包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