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3):
请教大师帮忙。我想做个三菱FX3G的电能程序,用模拟量采集完数据后计算出每秒的电耗了。现在要将D寄存器里的数值累计起来想不出用什么要怎么坐这个程序,可以每秒将循环加后放到同一个寄存器里

网友A:
你的模拟量采集的是电能表的哪个数据,是瞬时用电量,还是电流值,或者其他

网友B:
还不如用个电表  通讯直接读过来了。

网友C:
直接用电表,通过485读取,或者用电表专用芯片自己开发专用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电表,设备有取三相电流的信号,计算大概的电能。现在功率算出来了,还不明白三菱plc怎么累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电表,设备有取三相电流的信号,计算大概的电能。现在功率算出来了,还不明白三菱plc怎么累加

网友D:
D100~累计结果
D0~用模拟量采集完数据后计算出每秒的电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电表,设备有取三相电流的信号,计算大概的电能。现在功率算出来了,还不明白三菱plc怎么累加

6楼给出答案了

网友E:
用程序的估计没电表准确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电表,设备有取三相电流的信号,计算大概的电能。现在功率算出来了,还不明白三菱plc怎么累加
如果是功率,还差一个时间参数
你开始说的是电耗~理解就是能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流X电压X1.732X0.9算出功率再换算成每秒的电能了,假设算出的电能放到寄存器D100,可以怎么样去一直累加放到另外一个寄存器里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流X电压X1.732X0.9算出功率再换算成每秒的电能了,假设算出的电能放到寄存器D100,可以怎么样去一直累加放到另外一个寄存器里呢
什么意思?

网友F:
功率时间积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总电耗不是需要一直累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电耗不是需要一直累加吗

7楼就是累加程序,每秒钟加一次,D0是瞬时电量,D100是累积的

个人觉得算法应该是电压*电流*1.732/3600,这个是一秒钟的用电量,结果放在D0里面

然后每隔一秒钟就加一次,假设最开始D100是0,D0是10,那么一秒时间到D100+D0=10,这个结果10在D100里面,这样D100就变成10了

下一秒到时假设D0是20,这时就是10+20=30,D100厘里面就变成30

然后一直这样叠加

我这个算法肯定是不准确的,不知道现在的电子电能表具体是什么算法,也不知道就算知道算法PLC有没有这样的计算能力

其实做好的办法还是买个多功能电力表,然后与PLC或者触摸屏通讯,电量直接读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