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4):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简单的装置能够显示线路上有电流,用于感应交流电流,输出信号直接驱动LED点亮。

主要应用场合:  加热管监测,电机运转指示。
外形结构:  闭合式(需要拆卸主线才能穿线),开合式(无需拆卸主线就可以轻松安装,适合设备改造)
亮灯电流:  普通式,有电流亮灯,最小0.1a。 可调式,可以调节亮灯电流值。
穿线孔径; 8mm  12mm  20mm  24mm  35mm
电流等级:  30A  50A  100A  200A   300A
指示灯尺寸:  6mm   8mm   12mm  16mm  22mm
指示灯颜色:  红   绿
安装方式: 默认螺丝安装,可选配35DIN导轨安装

楼主:
和普通的指示灯不同,LC00L和检测对象是隔离的,无任何物理上的电路连接。普通的指示灯都是并联到检测电路中,非隔离。而LC00L是电流隔离型。因此LC00L具有良好的绝缘耐压,标准情况下耐压3000V。

网友A:
外观尺寸多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搞个选型手册出来吧,实话说,这样的传感器也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A:
有认证吗?刚好有个改造的事,空开上端加个提示灯。

网友C:
这个比较常见吧,我们的设备包装机上用到加热的地方温控都带加热器断线报警,都装类似这个的小东西。

网友D:
如果是半路出嫁,开合式更适合
有开合式图片尺寸?

楼主:
开合式穿线孔径: 6mm 10mm16mm   24mm   35mm  50mm

网友D:
将【一体】【分体】合并为一
【开合式】增加指示灯
增加一个晶体管输出~用于控制

市场可能更好选择,成本更低

楼主:
这是无源开关量信号输出

楼主:
有五种型号: ?LC00,外接指示灯,防水。 ?LC01,可调型,外接指示灯。 ?LC00L,外接指示灯,立式可拔插头。LC00L-Y,一体式。LC00K,开合式,外接指示灯。

楼主:
还有一个型号  LC00D,专门用于检测ma级电流

楼主(2025-02-01):
LC00选型手册

网友E:
你说这样的多几个用在楼道走廊的灯如何?也会消费电量吗?电表会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基本不消耗电流。 工业上用,比如加热管指示器,加热管正常加热 则LED灯亮,加热器断线则指示灯灭。用处不少哈。

楼主(2025-04-18):
回复 网友F:
用处很多,监控小风扇是否运转,加热管是否正常,电机是否运转。如果是开关量输出的可以给PLC信号,你可以检测一个电磁阀是否有电流,UV灯是否正常,接触器线圈是否通电,伺服电机是否输出电流。
总之,漏电  有无电流 过流  缺相都有对应产品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