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4):
目前MODBUS已经能够通上,只是想写入当前速度或当前频率。请问应该写入哪个地址?说明书上写的02E6H已经试过,好像不是。

网友A:
加1试试,2E7

楼主:
回复 网友A:
2E7是给定转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2E7是给定转矩。

我的意思是所有的地址都要加1,MODBUS有这样的做法,你可以试一下看看。

楼主:
已经解决,指令由06H改为10H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1试试,2E7
加不加1要看楼主主站用的是不是西门子PLC,其他PLC大多用的是实际地址,再看看楼主最后的回复,应该是变频器不支持06功能码,写保持寄存器只支持10功能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