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4):
怎么把模块标签名称改成自己容易记的名称

网友A:
最简单办法,找会计要点口取纸,写上定义的名称后贴在模块上
有条件的,用打号机打标签,又美观又方便,还不贵

网友B(2023-12-16):
看你用的是三菱什么系列的PLC,像Q之类的是可以在设置界面进行修改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