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感传感器

楼主(2023-03-14):
大家有没有见过烟感可以接线到PLC的?

网友A:
只要你的传感器有标准模拟量输出或者支持通讯,就可以与PLC连接的。

网友B:
看传感器说明书

网友C:
有很多,就是所谓传统型或者点对点型,区别于回路寻址型.
一般有待机电流和报警电流,报警维持,需要断电才能复位.
据说国产的没有.但是淘宝是有的.这种可以是自带报警的,带触电输出.所以不属于2线型.
两线的你可以看看apollo的,按电流接到PLC的话,需要加电阻或者也许接到DI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W我看市场上大都是装电池自带芯片的很少能接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W我看市场上大都是装电池自带芯片的很少能接线的

淘宝搜 烟雾检测变送器

网友D:
普通消防用的很多不兼容,当然也不排除部分的早期产品不带地址设置的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