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5):
我上初中的时候物理基本没听过,现在买了一本电工书籍自学。可我发现,电工书上的理论知识很少,很多都是一笔带过。就拿欧姆定律来说,我初中物理教科书上记载的非常详细,公式概念都写了几页纸。但在电工书上却是一页纸简单介绍,一笔带过。。。。更尴尬的是,电工书上的理论知识我看了一些,算是有点基础。可今天我去写初中物理教科书电学方面的题目。才发现,教科书上的题目比起电工书上的题目多而复杂。很多都不会。。。。

有人跟我说过,电工这一行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基础,只需要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请问这句话说的有正确吗?

网友A:
电工是做事的,以实操为主!但并不代表不懂理论!

网友B:
有人跟我说过,电工这一行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基础,只需要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请问这句话说的有正确吗?

有一定的道理,当然有理论更好,但觉得你没有必要去看物理教科书了,那个是讲很原理的东西,

电工书更多是讲应用,所以有些公式就一笔带过了,当然你想深入了解可以去找一些相关资料看看

但不要太深入了,有些东西记住怎么用就行了,比如算三相电机电流,一般就是按1千瓦2A,你知道就行了

如果要深入去算,那计算起来就复杂了。

网友C:
当然要有理论了.如果只是经验,那你永远是小工.比如卖菜的比会计师算得快.
就是师傅那学来的经验,高级的也是理论里的东西.
不要过分相信经验.理论必定是经验的基础和提高.既是基础,又是提高.
至于你说的电工理论和中学物理,一个是小孩基础,一个是工程基础,电工理论把欧姆定律简单介绍,就是认为你已经学完了中学物理,不需要再讲那么繁复了.另外,欧姆定律教科书和实际应用又是两回事,中学物理是教你如何去认识世界,电工说的是世界是这样的.比如欧姆定律,就电炉子来说都是不正确的,因为根本没有U和I成比例的R.欧姆是很古代的人,他是伟人,他发现了U和I有一定关系,但是到今天,U和I的关系只是个粗略的.电工里,欧姆定律已经是不值得一提的了.题外话,孔子和老子都是伟人,正因为他们发现了当时来说是伟大的观念,但放到今天你还认为他们观念伟大,那就是自己不长进了.

网友D:
理论加实操,经验也要理论辅助事半功倍

网友E:
普通电工比如装修电工不用太多理论,零火线能接对就好。如果自动化公司的电工如果没点理论就呵呵了

网友F:
上初中的时候物理基本没听过
今天我去写初中物理教科书电学方面的题目
难得人才呀

就说欧姆定律,不懂的电工实际工作就低人一等
比如只有24V电源,要得到0-10v可调电压,读懂欧姆行吗

网友G:
理论大于经验,当初学校刚出来顶岗实习,从来没有修过机器,每次维修一阵曲折后总能解决故障,很多同事问我是不是做过几年维修电工?其实哪有?只是学校理论基础扎实罢了,所以每次总能搞定,但每次因为没有维修经验,总是一番推理,过程曲折后才解决。

网友H:
简单问题当然经验更快,遇到复杂问题用理论更准确

网友I:
谁告诉你电工的理论少啊,你就算拿起一本电工手册看看就知道有多少的理论了,当然只会换个灯泡的也认为是电工的就例外

网友J:
电工就是个解决问题的工种,又不是搞研发的,理论知识够用就好

网友K:
我认为理论指导实践,没有理论你的实践经验会十分松散,很难总结,进步会很慢,上升更难。有理论你在实际工作中什么都会学得很快。当然理论也不一定要很深入,深入的理论太难了。

网友L:
几乎所有的电工经验都能与理论相联系,比如说,漏电保护开关跳闸,有时相、零线对调后就不跳了,这其中就牵涉到电工基础理论,也就是说,只有理论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在实践中发现成功的经验。

网友M:
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的

网友N:
我是不同意楼主的观点。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基础,实践是验证理论的证据,两者不可分割。

我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跟随我的两个兄长玩无线电(现在的电子)技术,从矿石收音机开始,一直到五灯电子管超外差收音机、六管半导体超外差收音机,虽然都玩的爽溜溜的,但都是只知皮毛不知内里的水平。参加工作以后,碰到许多问题都只能靠瞎猫碰死老鼠的碰运气去处理,即使解决了问题,但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也弄不清楚。

在八十年代初,我参加了中国电子学会举办的初级电子技术自修班,系统地学习了《初级无线电数学》、《电工基础》、《低频电子电路》、《高频电子电路》、《电视及原理与实践》、《微型计算机原理和程序设计》这些课程,特别是前两本教材,对我在电工作业生涯中受益最大。其后在其基础上,继续学习了中等教育的教材《电工原理》、高等教育的《电工学》等教材,更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

我在生产实践中,结合理论知识,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我每次排查故障,都首先根据故障现象和检测出来的参数,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故障出现的可能原因,然后再有针对性地排查,往往很快地解决了问题。有一次,车间的一台1000A的自动埋弧焊机出了故障,那位大师傅带着两个徒弟手忙脚乱的查找故障,我则拿着这台焊机的电路图进行分析,在机器上检测了几个关键的参数后就对那位大师傅说不用乱找了,检查一下控制电缆的某号导线,看是不是开路了。那位大师傅拿着万能表一测量,果然真的就是我所指的那条某号导线断了,连接好后焊机就一切正常。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理论的重要性。

自从刻苦自学了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教材后,我的技术就突飞猛进,如虎添翼一样,在工作中得心应手。我每次在排除故障后,都会从理论上去分析故障的原因,总结教训和经验。在排除故障时首先根据故障现象和设备电路的电路构造原理,进行一些必要的检测,再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故障可能出现的位置,再根据分析有针对性排查。就算没有电路图,我也能根据实际电路的结构去分析。

举例来说。有一次车间的一台大转盘一送电就自动启动旋转,厂里的一位元老级老电工检查了几天都找不到故障位置,来找我帮忙和他一起查找。我问故障现象是什么,他回答是打上总开关机器就自动启动旋转。我随他到达现场一看心里就有数了,这台机器他的两徒孙几天前修理过,换了两个接触器(吸引线圈烧了),故障没有真正解决,逼得师公亲自上马排查故障,他找我来就是想我帮他拉线(因为是两地控制)检测看哪里有问题。我直接到主控制台,直接拆下启动按钮检查,确认启动按钮短路了,叫他自己更换,到现场不到几分钟就解决问题。

为什么这么快找到故障位置,道理和简单。首先一送电就自动启动,对于接触器的启保停来说,接触器的启动是靠启动按钮的闭合才能吸合的(这是理论中的工作原理),一送电就启动就说明了该回路有短路故障,再回想他的徒孙曾更换两个接触器,接触器的吸引线圈短路造成启动按钮的粘联短路,这就形成了一通电就直接得电启动(这是从理论到实践的经验总结结果)。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和不可分开性,不是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而在于你的理论是否真的能够弄懂。我的经验就是在学习理论的时候,必须真正的弄懂并真正的理解,而不是一知半解。很多人认为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很简单,但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地理解它们呢?你不能理解电工原理中的知识,一知半解,你就感觉到理论没有用,而靠经验往往是带有很多盲目性,很多时候是瞎猫碰到死老鼠,靠碰运气的。当然了,有时候这种碰运气会比我们用理论分析方法解决问题快,因此有人就认为理论没有用,比不上经验有用。

靠经验吃饭的我碰到过不少,就以前面那位元老级老电工的徒弟(那两位徒孙的大师傅),号称一支试电笔打天下,结果有一次在检修一台150吨的空气锤时就被我弄得很尴尬。他一到现场就拿出试电笔东测测,西测测,查了半个多小时还没找到问题,我问他为什么不拿万能表来检查,他说我从来很少带万能表的。我转身拿出万能表,先在空气锤的电源开关前测了一下三相电压就发现不正常,有一相电压偏低,特别是按下启动按钮时更低,往前测量三相熔断器(瓷插式)的前端,电压正常,我就对这位师傅说一个熔断器的熔丝有接触不良,他拉出来一看真的看到紧固螺丝压住的熔丝已经断裂,不得不承认自己凭一支试电笔经验是不靠谱的。从那次以后,他一直都不敢看低我,也不敢在我面前吹嘘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N:
当年没攒个电视玩?

经验丰富,尤其大企业专属某条线的维护,还是比不熟悉的人找故障来的快

网友O:
我综合一下大家的发言。
要干好工作,起码要做到下面两点:
1,要多读书;
2,要多实践;

网友F:
引用 网友O:
我综合一下大家的发言。
要干好工作,起码要做到下面两点:
1,要多读书;
2,要多实践;
哈哈 没有自己的
3.动脑

网友P:
理论实践每天坚持学习一样都不能少吧

网友N:
不过话又说回来,学习理论确实很辛苦,特别是文化低的人,不能坚持下去的人很多。

但是,只要从基础学起,把每一个电工理论知识弄懂、理解后,一步一步往前走,不要一知半解就往前走,后面看不懂的,回头从前面再学起,这样来回反复认真地学习。我当年就是这样刻苦学习的,才有今天的技术水平,业余时间曾受聘于多个职业培训中心当讲师,也曾在厂的技校当电工学授课老师,退休前后还在安监局的特种作业考核中心当兼职考评员和培训讲师,直到前几年年纪大了才退下来。

要说当年我的文化水平,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是高小的文化程度。因为我是1966年小学毕业的,当时考上了当地一所省级重点中学,可是三年初中就是在混乱中度过的,没有上过一天课就算初中毕业了。在这期间,不是拿两位兄长的初中数学课本自学,就是玩无线电装收音机,那时候过年存下来的十多块钱都舍不得用,都用来在一些工业品交流会上买有用的电子元件和器材,现在还留有一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从交流会上淘到的75W电络铁,目前还能正常使用,只不过如果真的坏了,配件都买不到。

我现在看到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好高骛远,气浮心燥,不肯沉下心刻苦学习,总想走捷径,只能摇摇头,叹一声:现在的年轻人......!

网友F:
回复 网友N:
75w烙铁是那种外表有编织橡胶线?早就老化不能用了,懒得换线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F:
是的,供电的电源线早就换掉了,但电烙头和发热芯还一直用到现在,只不过螺丝都锈死了,无法拆解,真的坏了也无法修了,退休以后也很少使用。

网友Q:
我个人还是觉得_学至所用比较合理

网友R:
理论是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