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5):
工作中了解到不同的PLC或DCS厂家的24VDC电源输出的负端有悬空的,也有接工作地的,实际工程中都可以正常工作,一直没有没有搞清楚两种做法原理上有什么区别,或者各有什么优缺点?
现在手头上正在用的电源是按浮空接线的,该电源用于DI和DO的回路供电,还有安全栅或信号隔离器的供电,及现场四线制仪表的供电,根据需要考虑是否配置漏电检测报警ELD

以下PSU01/02为两个冗余的开关电源,其输出端正负直接通过二极管分配至用电设备,正负输出端子的电压为24V,正对地电压不是24V,负对地也不是0V

有些PLC系统会将输出的负端接地,即负端对地是0V,正端对地24V

网友A:
接地就是等电位,最大好处一个表笔直接接机壳,另一表笔打点,直接得出电压是否是需要的,不用满处找接点
不接地,也没遇到什么,只要保证回路通畅

网友B:
进口的这个GND就接地,国产的一般不要求接地
GND接地有一个隐患就是烧电焊作业时候一个不小心就会烧模块,为了避免,一定要监督烧电焊作业时候不能乱搭铁

网友C:
我觉得开关电源0V最好不要接地,我们国内传感器大多数NPN,OV是COM端,理论上0V接地抗干扰性最好,对接地要求很高,但是万一接地出问题,那就会烧坏很多东西,得不偿失。我很多机器要用多个开关电源,多个开关电源我都是单独使用,OV都没有并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