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如何作为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2023-03-15):
现在想用光耦隔离将单片机5v与驱动器100v结合起来,现在不知道原理,以及下面两个芯片的作用

网友A:
5v控制100v的负载呗
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用的可好

网友B:
100V,这样的光耦能耐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0V,这样的光耦能耐压吗?
有光隔控制的可控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0V,这样的光耦能耐压吗?
有光隔控制的可控硅
可控硅是交流的,我说的是楼主图中的IC
如果直流,有直流控制直流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光耦就是发光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合在一起。也是放大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0V,这样的光耦能耐压吗?
可以通过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来控制高压、大电流负载。
也就是说,光耦输出端控制三极管、场效应管,甚至固态继电器(接触器)或者普通继电器(接触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0V,这样的光耦能耐压吗?
有光隔控制的可控硅
可控硅是交流的,我说的是楼主图中的IC
如果直流,有直流控制直流的固态继电器
右边还有排线,它的才是与100v关联的器件~可能是固态,继电器,晶闸管....

网友E:
你这个可能是OC输出(或类似)经过光隔离后转差分长线驱动,做不了你的5V转1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