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工作时报过流

楼主(2023-03-15):
厂里有二组罗茨风机组,都是510变频器带22千瓦变频电机,1号机运行差不多二小时左右就报2001,过流。
检查电机各项指标正常。
请教一下各位,这一般是啥情况!

网友A:
一种是真过流,可能是负载太重了比如风机老化,检查外围。一种是变频器误报,检测电路有问题导致报警。若有相同的机器相互换一下排除故障。

网友B:
快到故障出现的时候 实际测量一下外围电机电流

网友C:
用个带最大值的表挂在哪里测下电流先。万一那组罗茨风机的管道确实堵了呢。

网友D:
电机或变频器互换一下,运行一段时间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E:
厂里有二组罗茨风机组 刚好可以对换一下确定问题所在 要是线松动了 那说不定就多好了

楼主:
嗯,明天去试试

网友F:
你可以让变频器重新自学习一下识别一下电机,如果还是报故障就有可能是你的负载存在问题,当然也不排除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