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6):
PLC用的西门子s7-12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样本中写的无隔离。流量计是4线制的,两根24V供电,两根信号4-20mA正负,应该是有隔离的。
因为距离比较远,PLC和流量计的供电是两个独立的开关电源。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远传回来的信号在模块里永远显示32767。现场想了各种办法才发现存在等电位问题。
解决办法是把远方开关电源的0V和流量计信号负短接,传回的信号接到模块信号负接点,再与PLC模块的供电负点短接,做成0V的等电位。

解决是解决了,我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其他办法去掉这个电势差?
我如果在控制柜里增加一块4-20mA转4-20mA隔离模块,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一般都是加隔离模块,好像是叫隔离栅

网友B:
好的ai/变送器设计没有等电位问题.
之所以用电流传送就是为了远距离无电势差.
电流在ai的输入电阻上形成的电压,与电源和距离没有关系.
按说四线制还应该用专门的独立供电电源.隔离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如果ai设计不好,可能需要PLC侧电源和电阻/电流共地,但这一般都在电路板做了.但也应该和变送器无关.
你不妨把接线图画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C:
加个隔离栅试下;

网友D:
加个隔离栅估计就好了。不用共地

网友E:
其实你把电源的负极接一起应该是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连线结构其实很简单。现场不具备再拉一根线的条件了,所以取巧增加了虚线的部分,把信号负当成等电位的线用了。

因为说不上是干扰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信号一直超量程,连起来就解决了,也没深究。以后会不会出问题,目前我没搞明白。

网友F:
这可能是西门子独有的?
声明,在用的没遇到这情况
试试将【流量计】拿到柜内(还是另外供电),不接【等电位线】,如果还是32767
隔离栅估计也要【等电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