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6):
箭头区域温度挺高的。大概70度左右。电机温度稍低约53度左右。

排气口排气温度也高,而且风量较小。这个泵10几年了,准备把排气消声器那一套拆下使用。感觉排气顺畅,泵体会温度小些,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这是拆下消声器的样子

网友A:
你这个泵应该是用于加压而不是用于抽真空吧,如果用于加压,那个地方温度高说明你的管道可能存在堵塞造成风一直在泵体内摩擦,摩擦时间长就热了
这种泵平时用于抽真空的不算多,除非你要求的真空度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泵应该是用于加压而不是用于抽真空吧,如果用于加压,那个地方温度高说明你的管道可能存在堵塞造成风一直在泵体内摩擦,摩擦时间长就热了
这种泵平时用于抽真空的不算多,除非你要求的真空度比较低
谢谢。是抽真空使用的。用于吸盖子

网友B:
我们这也有这个风机。这个风机排风量不大,温度高。

网友C:
也就一个吸气,产生负压,算不得是真空吧,温度高,检查电机轴承,空气的通道,还有空气的流量,流量太小也会高温

网友D:
我们这里也有类似的是风用的。

网友E:
电机轴承损坏,叶轮松动,叶轮间隙变化,长时间进气不足都有可能引起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