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7):
M218是实物;HMI是电脑模拟,如何通信联接

网友A:
如果是以太网连接的,一般还可以.

网友B:
以太网连,HMI点模拟生成

网友C:
触摸屏软件点 在线模拟。

前提是要和PLC能通讯上。

看看PLC你走啥通讯

楼主:
PLC走串口通讯

网友D:
HMI 用的什么品牌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串口好像是仿真不了...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我的电脑是通过485串口接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