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坏了

楼主(2023-03-17):
不知那4个电阻(DR108 DR109 DR100 DR111)是什么型号的?
变频器型号:VFD037M43A

网友A:
这个不是台达,这个是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回事啊?山上的产品吗?

网友B:
VFD-M的仿的太多了;

网友C:
真台达也会坏

楼主:
看那板子上的材料差太多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那板子上的材料差太多了吧!
价格也差好多,一分钱一分货,不要是用买正品的价格买来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用设备上换下来的。
不拆外壳怎样判别是否正品呢?

网友D:
看不出真假。感觉做工还行啊

网友E:
这做工,不像台达

网友F:
看着像限流电阻  这不知道是哪部分的也不好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用设备上换下来的。
不拆外壳怎样判别是否正品呢?
不熟悉那你只有手上有真的台达的同款,仔细对比下能看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透过散热窗口看看里面有没有大红袍(电阻)可以大致判断是否正品??

网友B:
你这个太假了,连快熔都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这货直接一根电线。炸机的时候更响

网友G:
明天去公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天去公司看看
丝印:160 那板子烧穿了 要把板子拆下来  那个设计没好工具很难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