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8):
西门子313c-2dp的PLC,连接编码器测量升降的距离,现在编码器的数值一直不变化。。请老师们指教一下
Count设置中启用了三个通道,模式都是连续计数,脉冲加方向输入,地址位768-783,换算成16进制W#16#300设定给SFB47,编码器接I0.0和I0.1,转动编码器,两个输入点交替闪烁,信号应该是正常的,但是SFB背景数据块DB100中的DB100.DBD14的COUNTVAL值一直是一个固定的值,不变化。。。。
有知道的老师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使用NPN编码器,设置里认定是PNP or 其他
遇到过,改成一致就欧了,虽然害的我跑了百公里,但意识到这款PLC这方面的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码器是原机器自带的,型号应该不会错。。
PLC 的输入点会闪烁,应该说明有信号输入的吧。。
在什么地方设置编码器的PNP和NPN呢???
谢谢回复。。

楼主:
编码器型号为光洋TRD-J1000-RZ的,

网友A:
抱歉,没实操,不能直接回答你的要求
那是06年同事买给人家一个编码器(NPN输出),反应不能用,转给我,询问了使用中的情况,得知是用在西门子S7-300上,第一个反应是选型错误,存储的信息应该用PNP型,对方说可以用NPN的,怀疑编码器有问题,要求去检测一下(按对话他使用中应该没接错线)
到地方,经过登记,扣电脑,留证件,拍照携带的PLC(用于测试编码器,客户有这款PLC软件),进入

到地方,先将编码器接入所带PLC上,电脑检测某数据,转动编码器轴,屏幕数据变化
改接到他的PLC上,屏幕数据没变化

来了一个可能是领导,头句就是,怎么带他进来了,问我都看到什么了.......
他上手调出个画面,做了几个设置,其中就有NPN/PNP选择,再转动编码器轴,屏幕就有了数据

你所用模块与他的是否一样不清楚
对300/400还没用过软件,只是做个外科手术解决本应程序解决的客户要求
你再问问其他人

网友A:
两个输入点交替闪烁~AB相接入

脉冲加方向输入~按接线方式,应该用相位差(西门子是不是也这样叫)

楼主:
接线图是这样的。。看过相同机器其他人写的程序,都是脉冲加方向,连续计数。。

网友B:
图纸上有几个相同的编码器的,有类似于手动的方式的话,调换下编码器接线看下编码器和通道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可能西家与其他家的解释不同,下列仅供参考

既然照搬别人的,那就先完全克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