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8):
比如某DO点,作用是为值true时去点亮某盘台上的灯,目前逻辑计算结果是false,灯不亮。
但是现在我想试验这个点灯的功能好不好,请问怎么把这个do点的值强制为true呢。

网友A:
选择那个变量 右键  动态数据表  表的左上角有修改 跟强制  这里就能强制..
你最好是在逻辑里面写一个测试变量
直接连到你那个线圈前端  比如一个bool类型的test01变量 然后你直接把这个test01设置为1就可以了

楼主:
是先点击修改,把值改了以后,再点击强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那个变量 右键  动态数据表  表的左上角有修改 跟强制  这里就能强制..
你最好是在逻辑里面写一个测试变量
直接连到你那个线圈前端  比如一个bool类型的test01变量 然后你直接把这个test01设置为1就可以了
是先点击修改,把false改成true之后再点击强制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吧 就是直接点强制  然后去改值  这个可以试试啊  又试不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 就是直接点强制  然后去改值  这个可以试试啊  又试不坏的
那这个修改是干嘛的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修改就是修改  你程序里如果别的地方有对这个变量赋值的程序  你改完了的值会被覆盖..
强制 就是不管你程序逻辑里面怎么样   都把这个值强制成你改的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