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8):
在线求助25 和35平方冷接铜鼻子拉力值

网友A:
国标好像没有这个标准哦

网友B:
自己测一下不是更准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测一下不是更准确

请问,这个拉力怎么测量 ?

网友D:
这个有专门的机器的呀,就是测抗拉强度.

网友E:
你是要测还是要标准?
在GB/T 14315里面有数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