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T10恢复丹佛斯变频器参数时出现 parameter compatibility issues

楼主(2023-03-18):
各位大神,MCT10恢复丹佛斯变频器参数时出现 parameter compatibility issues cannot write parameter:918,请问这个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9-18参数要手动设置

网友B:
918参数也许在你的MCA101上面设置成拨码地址,那样就会显示只读,改变不了!
可以将拨码全部拨到上面或者全部拨到下面,就可以在操作屏上面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