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8):
大家在出图的时候,原理图需要标线号吗

网友A:
原理图除自己看外,大多是给其它人看的,如果可读性差,会带来一系列的沟通问题,所以标注线号大家都方便。

网友B:
不标线号以后不好查线。特别连锁多的电路

网友C:
一般不标线号.打号也是就近端子号.也有人要求,就自动生成.生成也是用就近端子号自动生成.

现在的线路复杂,不能靠个线号就查,一定要有接线图.

网友D:
原理图,原理到什么程度,是完整的图还是就是原理
完整的图有分手画or电脑制图,电脑画出的就给标号,甚至有端子号,手画的基本是只标元件
原理图,这要看制作的合作伙伴,懂的就轻松,否则你还不如出个诗人能看懂的图

我一般小项目出个手画图,标明主要的东西,负载大小等,什么接触器热继通通是制作者的事,他还负责出标准机打图

网友E:
我会标线号,主要是方便维修

网友F:
必须要的,不然检查起来累死人

网友G:
可以不标线号,但是要有号码管,不然不好查线,号码管可以标某电气原件端子的到某原件的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