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里面如何写某一位的地址

楼主(2023-03-18):
例如我的DB13数据块选择了优化块访问,想表示B的第0位可以怎样写?以前知道在不优化的情况写法是DB13.DBX0.0,优化之后该怎么写就不清楚了。

网友A:
"A".B.%X0?
还是"A".B.%X8?
很少用西门子的,"数据块名".变量名.%X+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X0?
还是"A".B.%X8?
很少用西门子的,"数据块名".变量名.%X+位数
谢谢,试过了不对

网友B:
04年的老师傅了,不应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04年的老师傅了,不应该呀
谢谢告知,我昨天删除过数据块,今天重建时不小心把B定义成bool类型了

网友C:
3楼正解。。。。

网友D(2023-12-19):
片段访问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