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用的可调电源电位器接触不良,查不到外形型号

楼主(2023-03-19):
与WH148外形一样,多了个固定腿,谁认识的说一下,淘宝没有查到
谢谢,淘宝一家161型电位器要7元一个,6元快递费。准备用不带支架的WH148,6.6元10个包邮。4个电位器固定一块小电路板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A:
打开处理一下就好了
不同平台搜到的,应该能用
这两好像是同样的东西,价格差了近一半,怀疑是搬运工

网友B:
搞点酒精泡一泡,扭一扭,
然后弄干以后打点机油完事。
前提是里面碳膜没断。
看你说接触不良,应该没啥大问题,偷懒的话,喷点WD40即可,来回多扭几下就恢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开一回不容易 还是换新的
用的时候不稳定,烦死了。酒精洗洗好不了多久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差几块钱,现在快递费特别便宜,买几个花不了多少钱,十几年前买个东西快递费10-15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差几块钱,现在快递费特别便宜,买几个花不了多少钱,十几年前买个东西快递费10-15元
搞不好你现在的电位器比买的质量还好,

网友C:
这种电位器经常坏,我的电源都换过几次了,很少用放着也会坏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加点润滑脂就耐用啦

网友E:
买绕线电位器,连线到板子上,比碳膜的可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