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19):
如图,由于DB区断电保存的数据较多,不太清楚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更换其他型号PLC?哪里可以查到保持存储区用了多少?还有就是同一个DB区是不是只能设置全部断电保存或全部不保存?不能选择个别保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由于DB区断电保存的数据较多,不太清楚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更换其他型号PLC?哪里可以查到保持存储区用了多少?还有就是同一个DB区是不是只能设置全部断电保存或全部不保存?不能选择个别保存吗?

1、掉电保持可以在变量表工具栏中的保持按钮设定和看到剩余。

你也可以通过在线的方式看到当前设备的剩余保持区域容量。

或者通过程序信息来看到当前程序需要的资源状况:

2、标准访问的DB区域只能选择全部保持或者全部不保持,优化访问的DB可以对每个变量进行分别设定。

楼主:
谢谢详细信息,如果断电保持区域的确需要很多,那要换PLC型号还是增加存储卡可以解决?我模拟测试时,试过把PLC型号从1212换成1217都还是提示同样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详细信息,如果断电保持区域的确需要很多,那要换PLC型号还是增加存储卡可以解决?我模拟测试时,试过把PLC型号从1212换成1217都还是提示同样的错误

1、1212和1217的掉电保持区域大小一样,都是10K,事实上,从1211~1217的掉电保持区域都一样。
2、断电保持区域需要更多的话,建议采用更高等级的CPU。
3、你也可以使用上位机(触摸屏等),如果有的话,在上位机中保存相关数据,在PLC上电首个周期内读回。
4、如果有SD卡或者装载存储区空间有的话,你可以通过READ_DBL或者WRITE_DBL指令来操作在装载存储区内的数据。
5、配置相关硬件,避免PLC停电。

网友B: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

网友C(2023-12-18):
在DB块小电池图标的位置,适当扩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