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1):
二极管我一般用门来解释工作原理,三极管可以用水龙头,也可以用杠杆。电容储能可以用蓄水池。
可控硅有什么好代替的?

网友A:
可以用手电筒

网友B:
你觉得怎么理解怎么解释的通就行了

网友C:
单向的相当于挂手动挡
双向的相当于自动波

网友D:
门电路IC的逻辑表怎么形容?时序图呢?
555说,用爬墙形容我,爬到2/3墙倒了!太坑了吧?真要555的哭了
真要学,这坎还是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