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话题】今天又没事干了,来研究下飞剪(20230321)

楼主(2023-03-21):
经常看视频,那种后面送料,前面一个轴跟着追剪,感觉挺好玩的,今天来研究下
大楷示意图
看别人做的:
主轴不停的送料,
从轴根据切断长度自动跟随动作,
到了位置就切,
然后退回原点
这样往复运动。
~~~~~~~~~~~~~~~~~~~~~~~~~~~~~~~~~~~~~~~~~~
考虑送料结构成本,不一定是伺服,也可能就是普通的异步电机+变频器(要算位置就要加编码器)
我自己挖坑玩,先都用伺服轴吧。

楼主:
这里的问题。
1.刚启动的时候,因为都是伺服轴,也没加原材料传感器,这个BUG我就不搞了。
2,画个图来解析动作。
2.1:需要知道送料长度(送料轮直径200的,可以算出来一圈是多少长度)
2.2:主轴到从站原点位置能确定,切断长度可以根据从站运行距离算出来。切断长度:=主轴-从轴距离+从轴位置。
3,从轴什么时候开始启动呢?机械有加减速时间,不可能马上就启动了。
还有,要算出来主轴速度,从轴好跟随。

楼主:
前几天发帖说电工不需要理论知识的,你给我出来。
帮忙列公式,我好写程序

楼主:
程序需要:
1.主轴匀速运动起来。
2,计算主轴速度(伺服轴可以不要,如果是编码器轴就需要)
3,计算从轴启动位置(伺服加速时间)
4,从轴同步主轴,(需要加速么?)
5,切割位置(上位机可设置)
6,切完以后,从轴回到原点。
7,回到第三步。

网友A:
在山东x钢管厂替换过C120PLC
有5-1抱紧钢管动作,可能是考虑切口平整

网友B:
这不属于是电工的理论范畴了吧。信捷有本手册讲的比较全面,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都在内卷,过几年电工还需要上位机,视觉了.

楼主:
闭门造车:下午要出去,暂时就这样把,有时间再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都在内卷,过几年电工还需要上位机,视觉了.
不要把电工与电气工程师搞混了

网友C:
这是追剪吧,AM400性能太拉胯了

楼主:
同志们,我又回来了。

上面的程序好像逻辑错了。

~~~~~~~~~~~~~~~~~~~~~~~~~~~~~~~~~~~~~~~~~~
启动从轴同步的位置应该是:

例如定长切割200mm,那么应该提前一点点启动伺服(伺服加速时间),暂定190mm。

不知道对不对?

切断的同时,记录下当前从轴位置,这样可以计算出来 主轴到切刀之间没切断的料的长度,为下次启动从轴同步计算位置

~~~~~~~~~~~~~~~~~~~~~~~~~~~~~~~~~~~~~~~~~~~~~~~~~~~~~~~~~~~~

楼主:
还是图说得明白:

这样的逻辑,主轴用伺服也行,编码器(普通异步电机)。

试着写程序跑起来看看,稍等片刻

楼主:
调着,调着,伺服都不正常了。。

2个轴JOG运行,速度给的50,实际跑到100了,2个轴都这样的。。。我去

我把ECAT任务改成2ms就出现以上问题,我改成4ms恢复了。。

楼主:
程序大样出来了,感觉还是有模有样的,

第一行是主轴送料长度(送料轴我是用的旋转模式,0~360度,可以用编码器计算)。可以看到一直在增加,也就是送料长度

第二行是切粒位置缓存,就是下刀的时候把当前送料长度缓存下来。

第三行是切刀输出。

第四行是 下刀的是时候把 当前送料长度位置-上次缓存位置的值,但是我用的上升沿,很不稳定,有时候是0,有时候是201(我设置的切料长度200

网友D:
假如牵引辊筒没有打滑,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你直接用编码器检测牵引辊筒的转数,到设置脉冲数就冲剪,就可以了,当然精度要求高的例外

楼主:
我改成210,监控切刀ON的时候是211左右,感觉是一条直线(每次切的长度一致性还行)

程序就不发了,逻辑就是那个逻辑,知道几个变量,自己算就行。

汇川的AM401,感觉不是很稳,ECAT总线2轴循环时间1ms左右,MAIN任务循环时间几十us。

楼主:
视频效果如图,左边是送料轮,直径200mm(周长200*3.14),右边是跟随轴,

欢迎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其实,我想弄电子凸轮的,但是还是要给耦合开始位置,位置也需要算,估计结果还是不准,

估计有个好处,速度应该比伺服JOG运行稳,而且主轴经过换算,感觉肯定有差别,比较Π是除不尽的....

不知道商用机如何做的,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E:
我们这里的材料也是不停机剪断,就靠一个接近开关切段材料!输送用的是变频器,切断用的是液压!
很不准,误差再2厘米,有时候液压的问题,长短5-6厘米都有

网友F:
运动控制器都能完成,每分钟切180条,变频器牵引,伺服切刀,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这个就可以用凸轮,而且只能用凸轮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视频怎么一片漆黑呀!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G:
一直想做一下追剪的程序,可惜没有机会呀!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