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P-B海力普报E.16

楼主(2023-03-21):
  海力普变频器HLP-B上电报E.16输出模块并不短路,不知哪有问题,没有方向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你现在做了哪些工作,检查了哪里呢? E.16输出短路检查模块,驱动电路以及电流检测电路或者互感器,也有可能事主板的问题。按着检测判断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