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1):
是控制板或驱动板有故障还是外部接线条件没有满足?另外和两个白水泥电阻平行的那个最角上的插座,是什么功用,它外面的接线是怎样的?哪位高手这样测试过的,或手头有这整机的,请指点,先行谢谢

网友A:
找个说明书,好像端子上有个要短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源板CN16 2.3脚短接,主板CN18红色端子1,2脚接个10K电阻

楼主:
cN18的1和2脚接了10k电阻,也短接了CN16的2和3脚,还是显示OH1

网友C:
重新看一下哪些端子没插,这些端子是做什么用的,有没有温度检测的端子没接。 如果都没有温度检测的那就是温度检测坏了呗

网友D:
第一:看楼主电源板为EP3959-C5,应该是110p11/90g11的电源驱动板。
第二:通电报警OH1为过热,可将电源板风扇插头CN16,CN17的P2,P3短接,另外主板红色插头为温度检测,需要加温度电阻。根据功率大小区分是一路还是
     两路温度检测.需要查看主板参数确定功率大小。
第三:单独给板子通电测波形。可以直接在CN11加直流电压DC540V,P1为负,P3为正.
第四:本人专业维修富士变频器多年,不长看论坛。如回复不及时可直接联系。

网友E:
嗯,是 7楼同行说的情况,开始只是在CN16的2和3短接,CPU板的红色插座CN18的1和2叫接了10K的电阻,CN17的2和3脚没有短接,仍是报OH1,CN16  CN17的2和3都短接就可以了,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