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1):
这个玩意叫槽筒,纺织设备的络筒机、并线机上都要用这个,今天突然在想如果要画图,该怎么下手。

首先测量尺寸数据都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随手画了一个,不知道象不象。

网友B:
知道轨迹规律就好办,不清楚规律就基本测不到,但是要加工的话还要清楚加工工艺啊
以前测量过谐波减速机和谐波相位器的齿轮结构,样子倒是可以测量出来,但拿到加工厂,人家一看实物和对比一下图纸,就说做不了,材料标准不清楚,加工工艺不清楚,后来一查询,发现国内做谐波减速机的厂家也就是四家,日本有一家

网友C:
粗糙一点就2次元测一下导程,槽宽,大小径然后自己计算,精致一点就三次元,三坐标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仔细看就差得远了,这个太没规则了

网友D:
有三维扫描建模,精度可能没有你要的高,但形状肯定能出来。

3D桌面式Artec Micro | 小型物体的最佳解决方案
https://www.artec3d.cn/portable-3d-scanners/artec-micro

这家可没给我推广费,我只是在百度上把它搜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三维扫描建模,精度可能没有你要的高,但形状肯定能出来。

3D桌面式Artec Micro | 小型物体的最佳解决方案
https://www.artec3d.cn/portable-3d-scanners/artec-micro

这家可没给我推广费,我只是在百度上把它搜出来了

如果用3D扫描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用手工呢,这玩意可是在六七十年代就已经有了的。

我怀疑当时是人工慢慢修模出来的,然后再做倒模或者翻砂

网友E:
今天看快手,发现一种3D扫描仪,精度是几个丝

网友F:
这个线槽没什么精度要求,
不要刮到线就可。
就是将如图线绕上线筒。
楼上视频没展示绕的过程。
纺织,分线等厂大量应用,
没必要自制了吧?
实在不知如何画展开,可涂满红油,在白纸滾一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随手画了一个,不知道象不象。
不成。
最重要的是到尽头时正向槽与返回槽要连通,使线能返回,线才能绕紧在线筒上。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只是画出来很简单,数据什么的就很专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用自制,这个现在大把的卖,只是讨论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