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是什么泵?频繁启停的那种(20230322)

楼主(2023-03-21):
一开就停,快速切换。给容器补药水的。是不是隔膜泵?观察了下,一分钟要动作25次左右。这样寿命受影响不?

网友A:
一分钟25次,是不是控制系统出了问题,正常没必要这么频繁的动作

网友B:
加药水用的 我们一个污水处理设备上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钟25次,是不是控制系统出了问题,正常没必要这么频繁的动作
定量加注药水的。很频繁

网友C:
查控制它的信号是不是持续的

网友D:
一体式加药计量泵,控制跟泵一体的,加药频率可调(调过5分钟1次---1分钟60次),给电就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算是定量,应该也没必要一分钟启停25次,一个小时25次还差不多

网友E:
计量泵,一分钟25次不算频繁,正常使用也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