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1):
目的:想远程控制格力RF28W/B-N5 这个空调。
干接点或通讯方式。
如果以通讯方式控制。请问是什么协议?报文可共享吗?

网友A:
有通讯吗,还不如加红外线模块来的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知道啊。没找到资料。
红外还有得距离和位置限制吧。

网友B:
格力部分型号支持网络预约控制,你这个不清楚

网友C:
其它不知道,去年夏天我哥送我家的小米柜机空调连接WIFI可以用APP操作,

网友D:
不需要这么麻烦,空调那个房间只要有wifi,你弄个类似天猫或者小米,配空调用红外控制器。搞定了,可以远程可以语音。甚至可以同时控制其它需要红外遥控的设备。
这个方式就不用管空调支不支持了。我们从外部解决问题。我家里的空调就这样弄的。

网友E:
物联网plc可以
或者普通plc加物联网模块

楼主:
这个是商用空调,安装在很多的厂房里。位置分布比较散。没法用无线或路由。(厂区不允许用无线)
想通过硬接线或者485的通讯方式控制。
这个控制其实就是想定时开关机的目的。时间可以在电脑上调整。

网友F:
只有问问格力厂家有没有通讯协议,花钱买他的网关;或者像楼上说的,加红外空调转modbus模块,这种可以带电流互感器,也能简单的监测下空调的运行状态,以前我也出过类似的方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商用空调,安装在很多的厂房里。位置分布比较散。没法用无线或路由。(厂区不允许用无线)
想通过硬接线或者485的通讯方式控制。
这个控制其实就是想定时开关机的目的。时间可以在电脑上调整。
能接受分开控制吗?单独调整时间能接受的话,空调智能控制器了解下。

网友D:
你说的模式应该就是空调的集群控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类似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