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房装排风扇

楼主(2023-03-22):
需要加变频器么。你们一般都加不加?

网友A:
不加,基本用空压机就一直开着

网友B:
我们不加的。

网友C:
排风扇还没见过加装变频器的

网友D:
排风扇有多大 啊

网友E:
我们是做个罩子,加速冷凝器的抽风

网友F:
空压机冷凝器上面加个罩子直接引到空压机房外面,空压机房内的排风扇直接和空压机连锁空压机启动排风扇同时启动,不加变频器。

网友G:
我们这风扇是工频。空压机是变频。

网友H:
加啊,风量可控,小变频器又不贵

网友I:
看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啊,风量可控,小变频器又不贵
实际加了没有啊就是

网友J:
有钱就加吧,就是一个保护开关功能

网友H:
回复 楼主:
有加,很大那种排风扇哦,不是轴流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钱就加吧,就是一个保护开关功能
不是还能省电么

网友J:
回复 楼主:
实际应用中,这个排风机主要还是排风散热,很少有用到调速的要求,基本是全速运行

网友B:
我们也是排风扇+排风管道